为什么报警不能被记录??

楼主(2002-04-10):
各位高手: 我曾给客户做监控系统的时候,用INTOUCH7。1`,其中用到了超级变量名,通过DDE的通讯方式(下位机软件是用Delphi编写的DDE通讯程序,来采集仪表的数据,其中的温度和液位需要有报警显示 我用了控件包中的报警显示,也设置了相应的参数,也分了报警组,但是系统运行后,报警上是有显示,但是,却不能保持住,例如某个时刻点产生了报警,在报警显示上也有我定义的要求显示出的变量的content里的内容,但是2个小时后,已有的显示却自动消失了,而我设置的报警记录天数可是三天啊,(同样的系统运行在INTOUCH7。0下却没有出现这个情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对了,我用了超级变量名(SuperTag),但是这个地方也有个问题——就是超级变量名在定义其中的成员变量的时候,GROUP是灰色的就是说只能用SYSTEM警报组,但是我把用了DBDump工具导出了数据库到EXCEL中,修改了其中的GROUP字段的内容,用了定义了的警报组变量,然后在导入回INTOUCH中,也没有出现问题,成员变量分了组 而且也可以按组显示在报警显示中,(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了报警显示不能保持的) 但是为什么超级变量不能分警报组啊???我用的INTOUCH可是正版的啊??????请各位给个答复???谢谢 可以给mail: laugh.s@263.net

网友A(2002-01-17):
请联络我们的工程师,我们会为你找个答案!

楼主:
怎么联系啊》》》》????

楼主:
021-62351656, 62351657, 62351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