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课题设计不知该如何下手--电源设计!

楼主(2002-04-11):
电源要求: 单相110v交流输入; 输出:三相输出,110v往下可调至20v,频率400hz. 请多多指教! 谢谢!

网友A:
如果输入输出是同频率的话,这个电源可以简单地用一个三相变压器实现。否则就比较复杂,需要设计相关的电子控制电路才行。因为输出频率较低,传统的开关电源设计并不适合,在功率输出上可能也不大。 你可以把这个设计的具体技术要求告诉我,我们好好切磋一下。

楼主:
课题所给的要求不是很具体,只有以下这些基本的要求: 单相交流输入:110~220V; 三相交流输出:110V往下可调至20V;正弦波输出;频率400HZ;相位差120度;最大输出电流为5A; 我最近查看一些资料,具体的方案还是没什么眉目,不过有一些初步的想法。利用交-直-交变频装置来实现,不可控单相整流桥,SPWM控制逆变。您看看我这想法在理论上能否行得通,我对SPWM控制技术也只是略知一二。spwm控制可以控制输出频率和输出电压幅度,而我现在只要求控制幅度,是否有更简单的方法。请多多指教。谢谢。 若有您觉得可行的解决方案可否让我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