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J71QC24N

楼主(2002-04-11):
有谁知道IFIX是否有三菱AJ71QC24N的驱动。 谁可以提供AJ71QC24N,我有很多东西可以交换的。

网友A:
您可以考虑选用MIVOCN,他是对三菱支持最好的软件。支持FX,AJ71C24,AJ71QC24(115K),A系列以太网,Q系列以太网。Q系列的USB、编程口(RS232,115K)正在开发中,预计本月推出。 MOVICON监控软件,功能强大,价格与国产软件接近,详情可访问 http://www.powercon.com.cn 以下是功能简介: MOVICON(Monitor, Vision and Control)是新一代自动化监控软件,由意大利著名自动化 软件供应商PROGEA 公司开发,该公司自1990 年开始开发基于Microsoft Windows 平台的 自动化监控软件,开发的软件以简单易用、稳定可靠著称。支持Windows 98/NT/2000 和 Windows CE 3.0。 软件的主要特点: 32 位Client/Server 结构 符合Windows 标准,Office2000 类似菜单 对象编程技术 矢量图象编辑器,BMP,GIF,JPEG,WMF,EMF 大量且可自定义的图库 变量数据库ODBC 兼容 强大的模块技术 VBA 兼容命令语言,支持多线程 内置类似STEP5 的软逻辑控制语言 支持OPC SERVER 及CLIENT 支持ActiveX, ODBC, DDE, SQL, OLE2, ADO, DAO 强大的报警功能,支持网络报警 支持Email,,SMS(手机短信),Fax 和语音报警,支持HLP、HTML 报警帮助 ODBC 历史事件记录 动态历史趋势 配方管理 历史数据记录支持ODBC,可基于事件、变化或定时记录数据 支持Crystal Report, 内置报表生成Wizard 调度控制程序,可指定在任意时刻运行指定任务 动态语言切换 支持MODEM通讯 支持TCP/IP 网络 完全可自定义的菜单、对话框 集成PID 控制算法 Web Client ActiveX, internet/intranet 解决方案 支持冗余控制(热备份) 强大的调试工具 交叉参考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