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方形管的流量测量

楼主(2002-04-12):
现有一工程要对长方形管的风速,风量进行测量,风中有灰尘.长方形管尺寸为1000X700(mm),风速为8米/秒左右. 经过实践差压法及热式流量计效果不好.恳请各位专家指点为盼. 航天部102所 HTJ102@163.COM

网友A:
SHT:您好! 我司产品应能满足您的要求。 请联系:安秀一 021-68933589 13801747757

网友B:
我单位用差压式流量计测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最低流速可以达到0.5m/S,您的8m/S完全没有问题。 0510 -2621430

网友C(2005-05-11):
差压法受压力变化波动比较大,如果仪表设计时能够考虑到这种情况,应当精度可以。

网友D:
威力巴的效果应该不错 缺点是在你这样的环境下容易堵塞 很又可能不耐磨损 ,如果你的空气不脏的话 可以用,你可以增加吹扫装置 欢迎你来电话联系: 0516-3851408 贾 另外我可以推荐1种新型的专利产品 不会堵 耐磨损 测量效果好 价格也比较便宜

网友E:
我给楼主推荐一款产品,你用的差压的和热式的都是害怕粉尘和水和腐蚀粘稠物质的,我这里有一款美国产流量计-微感含尘气体质量流量计. 该气体流量计的工作原理是线测试烟气中的粉尘含量,以此为基础再计风速.所以该气体流量计根本不怕粉尘,而且还需要粉尘才能工作. 另外,该气体流量计可以用在很多大管径上,如:1米,2米,3米,4米甚至更大....10米都可以,还有方管道都可以用(方管道有很多气体流量计根本无法安装) 请参考网站www.senseway.com 或者电话0755-82947018-206 倪先生

网友F:
to:英雄III 如果风里的粉尘组分变化是不确定的怎么办?你们一般是怎么解决?

网友G:
电子巴流量计是用力传感器作为检测件,只要流体流动对靶板产生作用力就可测流量,近年来在各种恶劣工况下应用优势特别明显,从根本上解决了易脏易堵,QQ425219557

网友E:
请教孔子曰: 您提到的粉尘组分变化是不确定的是什么意思?是指质量含量还是指粉尘的性质发生变化? 需要强调一点的是:该粉尘含量探头关心的粉尘的质量含量,至于粉尘是铁还是铜还是塑料它不关心,它都能测出来. 该探头测试的粉尘不要求粉尘是均匀变化的,因为在实际应用情况中几乎没有那个场合的风(或者各种气体)中的粉尘含量是均匀变化的,它应该都是不规则变化的,有时高有时低有时风中可能就很干净没有粉尘,但是过了几分钟后粉尘就大量出现,这对该粉尘探头的测试都不造成任何影响. 欢迎砸砖头,呵呵

网友H:
中国建筑研究院,空调研究所,专门测试各种风阀,矩形、方形也不例外。

网友D:
呵呵 其实如果是 用事实来说话 其它风量的使用情况我不是很清楚 不过 发电风量 知道目前这些都用的不是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