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DeviceNet协议问题

楼主(2002-04-12):
DeviceNet的节点在设计时,屏蔽码应如何处理?在CAN中屏蔽码可以是全相关,因此只能收到发给自己的信息,而DeviceNet是消息机制,那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A:
你不是用CAN芯片做的吗? CAN芯片已经作了屏蔽,为什么还要作一次呢,你可以根据协议 判断这条消息的des macid 是否和你自身的mac id相同,这等于 作了又重判断处理

楼主:
谢谢! CAN芯片做屏蔽的时候是填写了屏蔽码寄存器,例如本节点的MAC ID为55,在设定时将接收码设为00110111(从高到低),接收屏蔽码设为00H?不知这样做对否,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