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sunwayland)
历史报表

楼主(2002-04-12):
我在做历史报表时,发现窗口只能容纳23个时刻的记录,而我设置45个时刻的值,其他22个时刻的值在VIEW状态时无法显示.不知可否用垂直滚动条拖动来显示其他时刻的值.请高手指教!

网友:
请您组态时根据序号将报表的尺寸放大

网友A(2008-04-27):
报表类型选择自定义

网友B(2008-05-27):
把报表拖拖就会有滚动条,还有问题请致电该区域力控办事处。华南:020-87573896

网友C(2008-08-21):
把报表拖到合适的大小就会有滚动条,有时候竖向滚动条看不见,但用鼠标滚轮可以上下滚动画面

网友D(2008-10-21):
当你做报表时做的大于屏幕了就会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