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不正常

楼主(2002-04-12):
我是自动化专业的学生,目前遇到了下面的困难,请各位帮忙! 使用环境:ForceControl的最新版本2.6 1.在实时数据库组态中定义模拟输入点level 2.定义I/O设备:华研8188 3.进行数据连接,(2.6版本跟2.0版本的这个操作不一样,感觉好别扭) 选择AI的0通道 4.Draw中插入一个文本,level.pv 错误:设备启动后,显示不出采集进来的数据,而是在那里显示一些乱七八糟的数字 但是,用电流表检查通道,发现有电压,即这快板卡跟设备连接正常,而且 在采集数据.但是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不能显示?请各位高手相助! 谢谢!

网友A:
力控技术部电话:0459-6282900 6293412 力控技术部:E-MAIL SUNSOFT@SUNWAYLAND.COM.CN

楼主:
有没有是其他错误操作的可能?

网友A:
请将您的联系方式通过E-MAIL发给力控或直接和我们联系,告知您如何具体操作。 力控技术部电话:0459-6282900 6293412   力控技术部:E-MAIL SUNSOFT@SUNWAYLAND.COM.CN

网友B:
板卡自带的驱动是否安装,可先用研华自带的测试程序测试一下再判断问题出在哪?

网友C:
你好! 818是A/D数据采集卡,您首先要安装818板卡自带的驱动程序(这是必须的),然后就可进行组态,首先要定义I/O设备,找到力控支持研华全系列的驱动程序,选中你的板卡型号---PCL818(此时的界面是和研华板卡自身测试程序的界面相同的),然后点击“下一步”就进入“定义窗口”,具体的定义工作很简单,力控都帮你做好了,而且力控会自动检测到你板卡的入口地址。完成了I/O定义后就可在数据库中组点和做数据连接了,剩下的你应该都会了,请你再是一次,如还不行,你可以把你的程序发过来,或者发给我们的技术工程师,我们会给你解决! Tel:021-64325091

楼主:
我是按这些步骤操作做的啊! 可是显示的数字就是跟实际的不一样,而且是负数! 我用研华的测试程序可以识别到,而且力控也识别了 该板卡的0--7个通道. 要不,你给我发个具体的操作步骤,详细点,看是否 哪些细节被我搞错啦 谢谢!!!

网友A:
解决方案已经给你发去,如尚有需求请发邮件或来电。

楼主:
bfs1,不好意思,没收到你的方案 请发到wengger@163.com 谢谢

楼主:
力控的售后服务真的不错,一个星期连一个这么小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厉害,不得不佩服. 真的很佩服!!!

网友A:
请您用《监控组态软件及其应用〉一书的光盘正确安装后,按照上海力控的做法就可以了,如果是负数,大致是您的数据库的点名引用错误,使用是很简单的,您可以把您的应用发给力控技术支持部,会纠正您的错误,力控技术支持部一直没有收到您的E-MAIL,清您把您的联系方式给我们发来。 力控技术部电话: 0459-6282900 6293412 力控技术部:E-MAIL SUNSOFT@SUNWAYLAND.COM.CN

楼主:
真的很感谢你们,你们的服务真的是没得说 只怪我是个新手,没经验 我想很有可能不是你们的软件的错 有可能是研华的板卡有问题。 谢谢!:)

楼主:
错误原因:因为上次安装的补丁可能有些不完善 今天,我把它删除了,然后重新安装了旧版本 可以显示。 但是显示的电压和通道的电压一样,但是水位却 和实际的水位不一样。 请问是不是我的哪个地方参数设置有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