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编一套监控系统

楼主(2002-04-13):
对于一个监控工程来说,分为上,下位机。下位机采用plc或板卡模块。 上位机是监控软件。 我本人做过几个plc(omron,ge等)编程。编过通讯程序(alstom,cdt等协议)。对组态软件很熟悉(intouch,组太王等)。且已积累了一定的工程经验。不怕吃苦,且我的效率比较高。 如果我采用vb6自编监控软件,具体按工程要求编,没必要编程组态软件。利用mscomm控件编通讯程序。自编plc逻辑。不就是一个监控工程么。 不知我的想法是否现实?希望各位有识之士提出宝贵意见。

楼主(2002-01-28):
不错,很有胆量,有志者,事竟成。

网友A:
我也用过一些监控组态软件,现在也想自编一套监控软件,实现我工程上的一些简单的功能,但不知道从何处下手,比如用何种语言来编,是用VB,还是用VC比较好?我的PLC是AB-SLC500,与计算机的通讯协议应该如何编?这个工作量大不大?希望高手能解答我的疑问,多谢!

网友B:
vb是伪编译,执行效率低,当然不适合。vc或者delphi,c++builder都行,delphi和vc的执行效率差不多,生产力高许多。具体怎么和下位机通讯,你要了解帧结构,如果你开发过驱动,就应该不会有什么困难。按照开发指南写一个dll,然后调用就是了。

网友C:
可行,但无必要,有太多的选择,没必要浪费时间。想自己开发无非式节省费用,可也有很便宜的软件供选择,比如MOVICON,详情 http://www.powercon.com.cn

网友D(2002-04-13):
进展如何了? 通信是个问题,数据采来放在哪儿,也是个问题 准备怎么解决? 继续交流,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