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牌子的一体化温度变送器比较好

楼主(2002-04-14):
要求输入为三线制热电阻信号,输出为4-20mA或者0-5V信号,不需要本地LED显示,价格大概多少?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品牌?谢谢!

网友A(2004-10-19):
这是很平常的产品啊

网友B:
深圳桑普电子仪表有限公司生产的铂电阻温度变送器价格单价50元/个,质量佳

网友C:
这主要看精度和温度范围

网友D:
这主要看精度和温度范围 我们可以按你要求订做 不过我们用的外壳是松下FP0 PLC 一样,导轨安装 尺寸 30*60*90 杭州余杭区实用电子技术研究所 0571-85501193 石工 013757170910 石龙

网友E:
Honeywell或山武的ATT60

网友F(2011-11-08):
陕西金驰霸公司..可以让你了解...更多有关变送器的知识

网友G:
国产的牌子也有好几个比较不错的呢,只要满足你的参数要求,就可以用的。我用过北京和平的

网友H(2011-12-16):
Honeywell与ABB都挺好的

网友I(2012-02-03):
Honeywell的质量不好,我们公司用了300多个,差不多都换了一遍了

网友J(2012-07-31):
有没有搞错

网友K:
罗斯蒙特的还可以就是费用有点高,费用大概一台在2000左右,E+H的也不错

网友L:
广州金升阳的,测温范围可以配置,0.1级,质量还不错。

网友M:
这个是很平常的产品 Siemens ABB 等都有价格在2000左右 有需要可联系  13702058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