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2-04-14):
裸数据是个什么概念? 裸数据上下限怎么设置? 比如:板卡的电压范围是:0---5V;水位是:0--300 我该怎么设置这些参数,才能是显示正确的水位呢? 谢谢!

网友A:
您不觉的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查看一些自控类的书即可.

楼主:
是很简单的啊,但是如果身旁没书,我又怎么会知道呢 而且我也不知道什么书上有(我们课本上没) 还不如你们回复一下,我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