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2-04-14):
本人是一个新手,有如下问题向各位老师求助: 我现在在做一个化工厂的数据采集系统,现场已安装好三线热电阻和数字仪表,现要将现场数据通过采集模块采集到计算机,而且不能拆掉数字仪表,请问该怎么将采集模块连接?我想了两种方法,第一种先将热电阻连接到一体化温度变送器然后再串联接数字仪表和采集模块,另一种先将热电阻接到信号调理板上,然后再并联数字仪表和采集模块,请问这两种方法能否行的通?各有什么有缺点? 另外,一体化温度变送器与ADAM4017或者NuDAM6017怎么连接?4017和6017好像都是两线差动输入,而一体化变送器好像是一根信号线,怎么才能和数字仪表串联? 谢谢!

网友A(2007-04-27):
  我对此更是新手呢,我还是想请教你,我有个用户,他的ND6017模块坏了,新换上一个,但通讯连不上,是否新的模块要重新安装驱动盘,或者要做什么步骤,才能与PC机连上。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