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与上位机的连接

楼主(2002-04-15):
现有FX2NPLC要通232接口连接上位机,欲通过上位及时线对PLC的实时控制。但这方面的资料很少,请帮助!

网友A(2002-03-13):
我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好像用FX2N PLC连接为RS485网,再接入电脑,使用Wonderware公司的Intouch软件,或者三菱自己开发的类似软件就可以。

楼主:
谢谢 风信子 据我所知这类软件价格很贵,三菱的通信软件也需要单独购买,价格极高。不知你是否有此类软件提供。 再次感谢! esamuel

网友B:
在http;//www.gkong.com网页上有三菱FXPLC的通讯协议,可以用VB编一程序控制。

网友C:
可选用MOVICON,支持三菱全系列PLC及协议,请访问 http://www.powercon.com.cn, 有通讯手册下载

网友D:
ok, Writing code with C++ or VB on PC to control PLC. You must master the communication protocol.

网友E(2002-04-15):
可购买232BD,很便宜,200元左右,然后自己编程通信,我就已用VB编程通信成功了。另一种方法可不用买232BD,但要求你的计算机带422口,可通过另一种协议和编程口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