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LInk的例子

楼主(2002-04-15):
我在用ADLink的例子的时候是不是也要使用端子板,我想知道?现在我用所有的例子结果都一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02-03-11):
你把你的实验条件说明一下? 另外,可致点010-62962789到凌华公司询问。 或者,将您的电话MAIL给我,我可以给您一个解答。

网友B(2002-04-15):
呵呵,如果不外接信号,应该都是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