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力控页面设置问题

楼主(2002-04-15):
各位大虾: 力控中的页面设置是不是最大只有800*600? 如果不是,为什么改变后其页面并不变大。 要向其页面变大,到底该如何实现呢? 谢谢!!!!

网友A:
页面设置可以变很大!! 请把窗口属性里的带有滚动条打上钩。 然后画图元,就可以把页面便大。

楼主:
欧阳先生: 窗口属性里哪有滚动挑选项啊???

网友B:
在窗口属性里有一个“带有滚动条”,打个勾试试!

网友C:
窗口属性里的确没有"带滚动条"这么个选项 软件的版本不同吗?

网友B:
哦,怎么会呢?!~ 你这样试试,把窗口属性里的"全屏显示"的勾勾去掉,然后通过改变"宽度"和"高度"属性来修改窗口的尺寸.

楼主:
我用的是力控2.0/ 把“全屏显示“勾掉,改变“宽度“和”高度“,窗口属性 改变不大。最大也只有800*612 为什么???/

楼主:
力控2.0的窗口属性里没有“带滚动条“选项!!!!

网友B:
哦,不好意思,是我弄错了!~ 我用的是从力控的网站上(www.sunwayland.com.cn)下载的,可能和你的有点区别~!你安装的是随书带的吧,建议你去网站Down一个!...

网友D(2008-10-21):
那可以改的,如果是那样的话软件太不成熟了

网友E:
力控可以自动分辨率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