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对某个地方实行密码控制

楼主(2002-04-15):
比如控制某个按钮\页面只有密码才能进入

楼主:
新建变量时,有权限保护,利用变量的保护来进行

网友A: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B(2008-09-28):
1、新建对象

2、鼠标左键双击对象,弹出对话框,选择安全区,然后设置保护权限

网友C:
可以通过一个if 语句限制

网友D:
用户管理权限

或者来个if语句都很容易

网友E:
设置其属性好办的!!!!!!!!!!!!!!1

网友F(2009-06-27):
但是按照你们说的,我只要登陆一次下次就可以操作了,我想每次操作都要密码,怎么办啊

网友G:
先输入密码,操作完了再把密码清除。
用IF语句,设KEY.PV为正确密码,TEMP_KEY.PV为当前密码,PASS.PV为执行条件判定;
在操作前执行TEMP_KEY.PV输入
判定如下
IF TEMP_KEY.PV == KEY.PV THEN
PASS.PV = 1;
ELSE
PASS.PV = 0;
ENDIF
IF PASS.PV==1 THEN
-------------------
//这里执行接下来的操作
-------------------
ENDIF
IF 操作完成(这个条件要看你的操作具体来定了)==1 THEN
TEMP_KEY.PV = ####;  //只要密码 KEY.PV 别设成####就可以
ENDIF
如果你的操作完成条件不明显,可以用一个定时器来完成TEMP_KEY.PV的清除操作,这样就不要完成条件了。

你们这样混能成功吗?

网友:
blog.gongkong.com/blog_detail.Asp

要实现对力控的密码控制至少有一下有三种方式

1、使用控件的禁止功能和用户登陆配合。2 、使用控件的安全区和用户登陆及安全区设置配合,3 还有就是通过自己制作一个登陆窗口来实现。可看我的博客文章有详情和代码,需要例子工程的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