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0n与组态王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2-04-15):
向各位朋友求助:三菱FX0n与组态王的通讯问题 sdwflyz@263.net

网友A(2002-01-06):
FX0N跟组态王通信,我没用过,不过我用FX2N跟组态王通信,已经成功.不知对你有无借鉴,如需要请联系,hsd_gz@21cn.com

网友B:
hsd兄您好: 我正在为通信而不知所措,能否赐告联系方式? 不胜感激!

网友B:
组态王论坛中有,我现将这些东西复制过来大家看一下,我 试过,可以 --------------------------------------------------------------------------------   三菱FX0n系列的plc本身只有编程口,如使用组态王与其进行通讯还需给三菱FX0n配置通讯模块或通讯卡,配置好通讯模块后与三菱fx2n系列的通讯协议是兼容的,请根据您所选用的通讯模块在组态王上选用相应的选项。   1.对于通讯模块232BD   定义设备时,选FX2N。   2.对于485BD,232ADP, 485ADP   定义设备时,选FX2N-485方式   用编程将D8120设置为E080,即通讯参数如下:    link, 7, 无校验, 1, 9600,   RS485, 数目检查:YES, 控制程序:Format4.   在D8121中设置地址 老黑: 01-12-26 下午 02:25:00 --------------------------------------------------------------------------------   谢谢qiangshou老兄!!!    老黑 刘胜伟: 02-1-21 下午 04:46:00 --------------------------------------------------------------------------------   编程电缆有什么要求吗? 刘胜伟: 02-1-24 下午 01:19:00 --------------------------------------------------------------------------------   与FX2N连接用什么方法呢?那位高手能否赐告? wwxxjj1230: 02-1-25 上午 10:11:00 --------------------------------------------------------------------------------   与三菱FX2N的PLC连接时,您可以使用厂家提供的专用电缆直接与上位机相连。您也可使用通讯模块与上位机相连,qiangshou先生已在上面做了说明。 刘胜伟: 02-1-26 上午 09:03:00 --------------------------------------------------------------------------------   什么电缆?SC-09, 还是什么专用电缆? qyh: 02-1-28 上午 08:51:00 --------------------------------------------------------------------------------   具体型号请您咨询三菱厂家.您在购买三菱PLC时,厂家会根据您的使用给您正确选择的.三菱电话是:010 65182930转374分机 找杨工 . 刘胜伟: 02-1-29 下午 03:01:00 --------------------------------------------------------------------------------   485ADP怎么不能与FXON的PLC连接?PLC上没有这个通讯口现在该怎么办?望各位 高手指点! qyh: 02-1-29 下午 04:26:00 --------------------------------------------------------------------------------   我向三菱公司咨询了一下,FX0N上有一个圆口(做编程口)和一个用于插接扩展通讯模块485ADP的接口(窄的扁平口),请您仔细查找。 刘胜伟: 02-1-30 上午 08:10:00 --------------------------------------------------------------------------------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我找到了错误原因,我用的是旧的485ADP所以怎么接都不行,等重新换一个可能就行了, 用!

楼主(2002-04-15):
if you use 6.0 must download p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