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教远程控制数据采集方案

楼主(2002-04-15):
我要用两台装有win2k的计算机(控制端为一笔记本、被控端为一装有采集板的工控机,距离有80米左右)实现远程数据采集,即利用笔记本控制工控机进行数据采集,同时可以在笔记本上实时显示采集曲线,采集的频率在10k左右。烦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

网友A:
通过网卡进行双机之间的通讯即可实现。

网友:
考虑到实时性,可以用经典的方法--RS232或者RS485,当然,要进行串口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