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B温度变送器?

楼主(2002-04-16):
热点偶与WB温度变送器结合使用,温度不准确,可以调整变送器吗? 变送器零点与满值是吗意思?请问那里有说明书下载?

随便看看。。。

网友(2001-12-18):
还用这种方式?试试数字化温湿度传感器 www.lance-cn.com 无需变送器。。。。

网友A(2002-04-16):
变送器零点与满值就是调整用的,根据量程校准温变然后接上热点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