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deBuilder&LonMaker&PCLTA20问题。

楼主(2002-04-16):
不使用PCNSS卡,仅通过PCLTA20卡,NodeBuilder(ver 1.5)和lonmaker for windows(release 1.0)能否正常工作?(也就是PCLTA20能否取代PCNSS的功能?)我发现这种环境下LonMaker可以正常工作,NodeBuilder也能attach to NSS,但是test NSS时会出现错误:An internal application error occurred.    Contact technical support if the error persists.    [NS #9] 再刚刚开始启动NodeBuilder,NB自动检测连网时,曾出现:The command has been cancelled.我用的是win98系统。 我是否必须添加一块PCNSS卡和PCLTA20一块使用呢?If possible,我应该如何配置PCLTA20? Thanks in advance for your suggestions.

网友A:
如果你的开发系统是1.5,必须同时使用PCNSS和PCLTA

网友B:
Hi, 就个人了解,如果是PCNSS卡的话,如果能取得NSI Firmware Module 的话,就可以当成NSI的卡片了。(如此就可以省去购买另一片PCLTA卡的费用) 在LonMaker 1.0 这个部份是不是有作用(使用NSS卡)这个部份就要看看有没有其它的前辈知道了… 以上为个人浅见,若有错误,还请指正!!

网友C:
PCNSS是NodeBuilder1.5专用的接口卡;非LNS方式。 PCLTA-20为LNS 兼容接口卡; 目前,NodeBuilder3采用LNS标准网络管理平台,所以,可以使用目前所有的通用LNS接口卡,如i.LON 1000,100,10等,在IP LAN上可为多人开发使用。 建议应用基于LNS3平台,跟踪LON技术的新发展。 (LNS3.5平台也会在年底推出,将采用x.driver模式)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我已经为NodeBuilder1.5添加了一块PCNSS卡,使用双卡NB和LM4W已经都正常工作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