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2-04-16):
我在安装LonMaker(release 1.0)时,在安装visco的过程中曾出现如下错误: Error: In function “sdSelectFolder”: Unable to create dialog. Make sure the _ISRES.DLL is in _SETUP.LIB. 于是我越过该错误,安装完所有必要软件,启动LonMaker,又出现如下警告: Low credits warning: Your license has expired. The LonMaker tool will quit functioning. Click the "Add Credits..." button to add LonMaker credits. 于是我单击Add Credits...按钮,结果LonMaker自动退出。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您的回复!!!!不胜感激!!另外,请问: 1.刻录原盘会不会造成原盘license终止? 2.一张原盘可不可以在多台PC上安装使用? 我使用的操作系统为Windows 98,不是Win NT.

网友A:
这是因为您的Windows 98系统中的磁盘重组程序将LonMaker for Windows的Credit给搞掉了。 目前这应该属于已知的问题。 解决方法: 1. 在另外一台计算机上安装LonMaker for Windows 之后用License Transfer Wizard将License转出到已经没有License的计算机上。 2. 安装完Windows 98后将系统代理程序中的排程工作全数删除。(其实只要不执行和磁盘重组相关工作的程序即可) 大致上就是如此,如果您是原版用户可向您的代理商寻求支持。

楼主:
tome: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 请问98的系统代理程序的排程工作怎么删除?我现在不明白这个系统代理程序和排程又是怎么一回事? 回复将不胜感激!!!!!!!!!!!!!

网友A:
Hi, 快看看在Windows98下工作列上的小时钟附近就可以找到工作排程这个Icon 点开后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Thank tome very much! I have done as you suggested, but the wrong still exists. Finally I downloaded a service pack for lonmaker from www.echelon.com, so all is ok. Thank you for your suggestions again!

网友B:
service package 是提供给lns3的,你用的lm 1版本? 问题奇怪,表达不清楚,自己的答案也奇怪。总之,奇怪。看来不是正版用户了。

楼主:
To strange: 我用的是正版的LM4W(release 1.0),网络接口卡是PCLTA20,但是LM4W1.0是基于win95 platform开发的,在win98下安装会出现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问题(至少在我的win98[正版]是这样),包括使用也有问题出现,最明显的就是LonMaker menu下的credits info不能使用,我所说的SP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SP不是提供给LNS的,是提供给LonMaker的,SP有很多种。

网友C:
echelon的东东,bug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