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控制问题

楼主(2002-04-16):
用力控控制电梯,把电梯轿厢设为“动作定义“中的目标移动 的尺寸----垂直,移动象素为一到四层高度。可现在不管是2楼还是3楼有厅外召唤信号,轿厢都运动到4楼。这是怎么回事? 该怎么控制呢? 敬请帮助!!谢谢!!!

网友A:
因为在力控的应用程序动作脚本中的代码程序是安周期来执行的,你可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在应用程序动作和数据改变动作脚本中来编写相应的执行代码和控制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