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使用版的可否修改控制软件

楼主(2002-04-16):
我单位有一基于intouch平台的控制软件,现有四个加(减温)过程,要加一个过程,但我单位的INTOUCH是使用版的,可否修改,怎样修改?谢谢各位指点。

楼主:
您说的InTouch可能是运行版的; Wonderware的运行版InTouch不能够修改您做好的应用软件(程序), 它只能运行您在开发版下编好的程序; 您可能需要一套开发版InTouch. 请联络Wonderware上海代表处: 周苏亮 13701833478 姚少华 13601621455 或联络当地代理商.

网友A:
如果点数不多,用Intouch演示版即可修改,用不着再掏钱买!

楼主:
Intouch演示版仅仅只能做练习而已,由于没有License, 有一部分功能将不能使用, 因此, 无法完成一个实际过程的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