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sunwayland)
请教 ,为什么我创建的点在数据连接时找不到?

楼主(2002-04-16):
我是刚学力控软件的,我在照 着入门学做液位平衡时,创建点和定义I/O数据后,数据连接时找不到区域.....00,请问这是为什么?请那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可能是由于系统在装载力控的时候出现问题,你可以重新安装力控或到力控网站下载力控主程序和驱动程序来重新安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