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2-04-16):
我单位是供水单位,有一大型390KW潜水泵采用ABB psd470 690V的软启动器,现在出现故障,急需解决!情况如下: 1.开启和运行数据都很正常。 2.停泵时出现很大的电流,使变压器都发出振动的声响,如果两台泵在运行则另外一台泵都被停下来(高压跳闸)。 3.这台潜水泵在另外相同的控制柜上能正常运行,说明水泵部份不会有任何问题。 4.控制柜里工作电源部分比较简单(除控制报警部分),从上而下是空气开关--接触器--ABB软启动器--潜水泵电机。 5.ABB软启动器设置启动时间10S,停泵时间20S,其他四台泵也是这样设置的,一直能正常使用。 6.软启动器旁边没有设旁路接触器。 我的电子邮件:hhxy@21cn.com

网友A:
没有读懂你的意思,能否将前因后果说一说。

网友B:
俺也没读懂你的意思?说清楚些,检查一下高压回路的直流回路看看吧

网友A:
我想,如过是个别现象,应改查一查电机的转子回路。我们的电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后来检查出是转子的毛病(笼条接触不良)。这个问题的发现,对我们来说,来之不易。因此,建议更换一台相同的电机(最好别同厂家)试一试。祝你好运!

网友C:
停车时间太长了

网友A:
看以下软起动器上的“停止方式选择”是否被人为动过?

网友D:
你好! 我是一名大三的学生,现在我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ABB(ACS400)变频器是如何构成闭环控制系统的?用户说明书上的应用宏是不是有些宏只能用做开环系统,而够不成闭环系统? luyaff@sina.com

网友D:
现在我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ABB(ACS400)变频器是如何构成闭环控制系统的?用户说明书上的应用宏是不是有些宏只能用做开环系统,而够不成闭环系统,要想构成闭环系统必须选一些能够成闭环系统的应用宏(如PID控制宏和PFT控制宏)? luyaff@sina.com

网友E:
hhxy你好,我一直都没听明白,但我想了几天,我想你的单流阀坏了,停泵时,有水锤效应,我用变频时遇到过.

网友E:
hhxy你好,我一直都没听明白,但我想了几天,我想你的单流阀坏了,停泵时,有水锤效应,我用变频时遇到过.可能电路上无任何问题.

楼主:
不小心把题目写错了,应该是求助ABB软启动器故障!!

网友F:
hhxy您所提的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到底原因何在呢???

网友G(2009-05-12):
ABB acs800 0040_3sr   故障代码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H:
北京欧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位于德胜门高科技园区。长期服务于:水泥厂 、电厂、造纸、化工、供水、供暖、纺织、机械、机床、冷饮、啤酒、食品钢铁、矿山、橡胶、朔料、饲料、医药、医院、宾馆、酒店等行业,是ABB公司的指定售后服务中心,也是ABB公司在中国最早成立的专业变频器维修中心和配件销售公司之一。我公司从事变频器维修已有十多年的积淀,拥有十多位资深电气维修工程师,技术力量雄厚,具有丰富的维修经验,配有先进的监测仪器,建有全系列重载测试设备,备有充足的零部件,包括大量品牌变频器的主机板,控制板,电源板,模块,IGBT等备品备件库,有百种品牌资料手册,能为客户提供迅捷,优质的变频器维修和保养。
公司专业维修:
ABB变频器维修、施耐德变频器维修、富士变频器维修、安川变频器维修、LG变频器维修、台达变频器维修、三肯变频器维修、三菱变频器维修、日立变频器维修、西门子变频器维修、丹佛斯变频器维修、欧陆变频器维修、瓦萨变频器维修、东芝变频器维修、台安变频器维修、阿尔法变频器维修、英威腾变频器维修、易能变频器维修、安邦信变频器维修、AB变频器维修、LS变频器维修、科姆龙变频器维修。以及各类软启动器维修、ABB软启动器维修。

变频器备件供应:
控制板 / 驱动板 / 二极管 / 整流器 / IGBT/变频器其它配件等。
服务业务经营:
本市有专业工程师上门服务维修,安装,调试;
变频器定期上门保养检修业务;
变频器长期(年度)综合保养业务。
维修支持:
为个品牌变频器厂商提供代理维修及特约维修业务。
维修特色:
维修周期短: 我司代理品牌ABB的变频器二日内修复,其它品牌变频器五个工作日内修复。
维修程序透明:在接收变频器后先检查故障原因,列出故障部件明细及价目表传真至客户处,经客户同意后再行修理。
维修价格低:有长期合作的配件供应商,最大限度的降低客户维修成本。
维修质量好:本维修中心工程师都具有多年维修经验,精通进口及国产各品牌变频器的维修。
维修设备精密:本维修中心配有先进的维修仪器,专用的测试台及系列负载试验设备。
维修配件齐全:配有充足、齐全的零部件,保证维修的顺利进行。
维修有保障: 修理过的机器如出现同类故障,免费保修三个月
支持外地维修:
外地客户可以通过邮局或各地物流公司把机器邮寄给我们。
联系人:赵工  010-82023016

网友I:
问题解决了吗?如不是水锤效应,应该查一查停机参数设置.

网友J:
你的软启上侧的电源开关选的容量够吗?同时启动时电流会很大的。

网友K(2010-03-02):
引用 网友E:
关于hhxy你好,我一直都没听明白,但我想了几天,我想你的单流阀坏了,停泵时,有水锤效应,我用变频时遇到过.可能电路上无任何问题.

我们公司也是,水锤是什么,是止回阀吗?我感觉他们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