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和三菱PLC搭配的上位机组态软件

楼主(2002-04-17):
想请教各位和三菱PLC搭配的比较好的上位机组态软件有哪些? 我是指在通讯控制上比较容易开发实现的, 最好有应用的实例。谢谢!

网友A:
MOVICON是最佳选择。 1。高性能,低价格 2。对三菱PLC支持最全面,包括FX,A系列RS232,A系列以太网,Q系列RS232,Q系列以太网,Q系列USB(开发中) 3。详情访问http://www.powercon.com.cn 简介如下: MOVICON(Monitor, Vision and Control)是新一代自动化监控软件,由意大利著名自动化 软件供应商PROGEA 公司开发,该公司自1990 年开始开发基于Microsoft Windows 平台的 自动化监控软件,开发的软件以简单易用、稳定可靠著称。支持Windows 98/NT/2000 和 Windows CE 3.0。 软件的主要特点: 32 位Client/Server 结构 符合Windows 标准,Office2000 类似菜单 对象编程技术 矢量图象编辑器,BMP,GIF,JPEG,WMF,EMF 大量且可自定义的图库 变量数据库ODBC 兼容 强大的模块技术 VBA 兼容命令语言,支持多线程 内置类似STEP5 的软逻辑控制语言 支持OPC SERVER 及CLIENT 支持ActiveX, ODBC, DDE, SQL, OLE2, ADO, DAO 强大的报警功能,支持网络报警 支持Email,,SMS(手机短信),Fax 和语音报警,支持HLP、HTML 报警帮助 ODBC 历史事件记录 动态历史趋势 配方管理 历史数据记录支持ODBC,可基于事件、变化或定时记录数据 支持Crystal Report, 内置报表生成Wizard 调度控制程序,可指定在任意时刻运行指定任务 动态语言切换 支持MODEM通讯 支持TCP/IP 网络 完全可自定义的菜单、对话框 集成PID 控制算法 Web Client ActiveX, internet/intranet 解决方案 支持冗余控制(热备份) 强大的调试工具 交叉参考索引

网友B:
昆仑通态MCGS组态软件可以为你提供满意的解决方案。 详情访问http://www.MCGS.com.cn   简介如下: MCGS是新一代全中文工控自动化监控软件,由中国北京昆仑通态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开发,该软件是基于Microsoft Windows 平台的自动化监控软件,开发的软件以简单易用、稳定可靠著称。支持Windows98/NT/2000 和Windows CE 3.0。   软件的主要特点:    32 位Client/Server 结构    符合Windows 标准,Office2000 类似菜单    对象编程技术    矢量图象编辑器,BMP,GIF,JPEG,WMF,EMF    大量且可自定义的图库    变量数据库ODBC 兼容    强大的模块技术    VBA 兼容命令语言,支持多线程    内置类似STEP5 的软逻辑控制语言    支持OPC SERVER 及CLIENT    支持ActiveX, ODBC, DDE, SQL, OLE2, ADO, DAO    强大的报警功能,支持网络报警    ODBC 历史事件记录    动态历史趋势    配方管理    历史数据记录支持ODBC,可基于事件、变化或定时记录数据    动态语言切换    支持MODEM通讯    支持TCP/IP 网络    完全可自定义的菜单、对话框    集成PID 控制算法    Web Client ActiveX, internet/intranet 解决方案    支持冗余控制(热备份)    强大的调试工具    交叉参考索引

网友C(2009-09-22):
Movicon对PLC中的三菱(MITSUBISHI),西门子(SIEMENS)等PLC的支持是最为全面且稳定可靠的.这一切得益于来自欧洲的开发环境,以及进入中国市场后又由三菱系统集成商全力支持和不断改进.实用的案例请参考:http://hi.baidu.com/movicon      ,,,,,        或        ,,,,,http://www.powercon.com.cn/download.asp

网友D:
三菱有组态软件的合作伙伴,竹菱(上海)电子贸易有限公司的OPC软件。

网友E:
严重打击楼上两位做生意的朋友

网友F:
IFIX、intouch都有成熟的驱动的,很容易做;大多的组态都是可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