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数摸转换的问题

楼主(2002-04-17):
我现在有ADLink9118数据采集卡 我现在实现以下工作,希望能得到帮助: 采用软件产生模拟数据,想通过数据采集卡的A/D功能 把数据变为数字信号存贮,在把这个数字信号通过 数据采集卡的D/A转化成为模拟数据和原始的模拟数据比较看有什么改变

网友A(2002-03-01):
9118的D/A输出不带FIFO和时钟,所以如果想实现波形回放的话,建议加一块定时计数器卡片来产生定时中断。

楼主:
谢谢您的,但是我希望你能否和我详细点说该怎么实现。还有我买来的9118卡带了一块面包板,是不是我还需要连接它。用9118自带的软件函数通过C语言可不可以直接产生数据文件?

网友A:
9118卡需要接DIN-50S端子板以便于接线。 由于9118卡本身不带FIFO和D/A输出时钟,所以9118每输出一个D/A都需要CPU对端口操作一次。这样就无法控制D/A输出间隔。所以如果要实现波形回放的话,需要用一个定时器卡产生精准时间间隔。 9118卡的windows/linux下的驱动PCIS-DASK本身带有直接存盘的例子。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我想知道直接存盘的例子,DIN-50S端子板一般是连什么线?我的感觉是连一个电路。你说的波形回放是否只是看它的波形?我需要的A/D和D/A是两个时间间隔不记的过程。是否C程序就可以直接调用9118卡做A/D转化并且在程序里直接存为文件。可否告诉我A/D和D/A调用的函数。我看了有关文档好像在初始化9118卡都需要调用card number,这个card number指的是什么?

网友A:
1。c9118file-->c语言一次存盘的例子 c9118dbfile-->c语言连续存盘的例子 2。DIN-50S有一根线直接和9118相连,DIN-50S上有螺丝端子接口,可以方便的连接待测信号线。 3。我所说的波型回放是指采集某个波形并用D/A输出再现此波形。如果要准确不失真的回放一个波形,需要准确控制D/A输出的时间间隔。 4。直接存盘的函数: AI_ContScanChannelsToFile 5。card number是指卡号,如果对第一块卡操作card number =0,第2块 卡card number=1,and so on...

楼主:
1、假如我的信号是从计算机来产生的是不是就不需要DIN-50S端子板? 2、你说的控制D/A输出的时间间隔是如何使用的? 3、你是否有程序关于A/D和D/A? 4、我只有一块卡,那我的程序里的CARD NUMBER就是0吧?

楼主:
我看了AI_ContScanChannelToFile()函数 我的感觉是,这个函数的输入数据好象是从cannel,我的输入数据是一个文件,我的cannel是以什么形式来表示?可否指导:) 另外D/A转化我应该采用什么函数?还有我看了D/A存档的都是一些在7200卡上适用的

网友B(2002-04-15):
1、DIN-50端子板是用来把板卡后面的管脚引出来拉线用的。 2、你的A/D与D/A的输入/输出多少时间一个点? 3、例子里就有的。 4、是0。 5、仔细看一下说明书和软件手册。

网友C:
AI_ContScanChannelToFile()函数的功能是将从channel中读取的数据保存到数据文件中,channel自然还是用来选择通道号了。 这片卡的D/A可采用的函数包括了AO_WriteChannel()和AO_VWriteChannel(),详细资料请参考He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