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策略生成器怎么用

楼主(2002-04-17):
力控策略生成器怎么用,包含什么控制算法,谁能说清

网友A(2001-12-27):
力控的策略控制器包含两个部分的内容:一个是组态程序,一个是运行程序,里面包含DCS常用的控制算法,如常规PID,比值控制,斜坡控制等过程控制算法,当软也包含了逻辑运算,算术运算等多方面的内容。在马国华先生的书中有对这部分的详细介绍。如果还有什么问题,请E-MAIL:jsyou@sunwayland.com.cn

网友B:
fanz: 你好,力控的策略生成器由下列几类主要的功能块通过积木式搭接进行组态: 1. 变量功能块,分下面几类:常 数 、输入变量、输出变量、系统变量 、全局输入变量 、全局输出变量等。 2. 数学运算功能块,分下面几类:加 法、减 法、乘 法、除 法、乘方、取 余、绝对值、反余弦、反正弦、反正切、余 弦、自然底幂数、常用对数、自然对数、正 弦、平方根、正 切、取 整等。 3. 逻辑功能块,分下面几类:与、或、异或、非、与非、或非、两个输入ON限定或门、三个输入ON限定或门、三个变量一致性检查、选择开关、定长脉冲、最大时限脉冲、最小时限脉冲、延 时、开延时、关延时、看门狗、RS触发器、变化检测、带死区的等于比较、带死区的不等于比较、带死区的大于比较、带死区的大于等于比较、带死区的小于比较、带死区的小于等于比较、选通器等。 4. 程序控制功能块,分下面几类:跳 转、调用子策略、返 回、注 释。 5. 控制算法功能块,分下面几类:纯滞后补偿 、滤波器 、一阶传递函数、模拟输入 、计时器 、计数器 、PID控制器 、线性变换 、模拟输出 、开关控制器51 、开关控制器13 、三者取中 、限值器 、累计器 、比例器 、温压补偿 、高低选和平均 、通用线性化 、比值控制器 、斜坡控制 、数字组合点等 。 如果需要详细资料,可与我们联系,以下是联系方式。 北京力控技术中心 地址:中关村大厦412 电话:010-82856161、62、64 传真:010-82856163 E-mail:bjoffice@sunwayland.com.cn 上海力控技术中心 地址:上海光大会展中心C座2006 电话:021-64325091、92 64326618 E-mail:shsales@sunwayland.com.cn 哈尔滨力控技术中心 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公滨路452号406室 电话:0451-5642914 E-mail:hrba@sunwayland.com.cn 大庆力控技术中心 电话:0459-6282900 传真:0459-6286020 我们随时欢迎您的垂询。

网友C:
策略生成器是不是能取代类如controlbuilder这类东西?

网友B:
策略生成器有更多的设备支持能力和丰富的功能块,不象controlbuilder仅工作于特定环境下,所以策略生成器有更强的适用性和更为广泛的自控解决能力。

楼主(2002-04-17):
策略编辑器是不是软逻辑,据说TRACEMODE软件在此方面挺强,不知哪位大虾领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