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有哪一种PLC功能与欧姆龙C20很相近或强于它,外形尺寸、安装尺寸与欧姆龙C20相同或很相近,可完全替代。

楼主(2002-04-17):
(无正文)

网友A(2001-02-16):
松下电工的FP0

网友B:
NALS FP3与OMRON C20很相似(各种高级模块应用),可以替换,只是编程软件不同。

网友:
GE FANUC versamax micro PLC 可以并且功能会更强大

网友C(2002-04-09):
你可以用OMRON的CPM1A或CPM2A 20点或30点的PLC代替,程序结构及语句不需大的改动,只要修改相应的地址。

网友D:
松下的FP1 C24的PLC可以替换这种PLC的价钱比较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