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LT2030变频器是何种系列机型?

楼主(2002-04-18):
请问丹佛斯型号为:VLT2030变频器是何种系列,机型老吗?我有30台,各位帮帮忙,有说明书吗,我只有VLT2800型的说明书。谢谢。

网友A:
VLT2030变频器是VLT200系列变频器,机型是老的,即VLT2800系列的前身,可以参考VLT2800型说明书操作。

楼主:
谢谢你,王先生。

网友A:
纠正:上面的“VLT200系列变频器”有误,应是VLT2000系列变频器。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