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如何控制电机速度

楼主(2002-04-18):
你好: 请您向我讲解用变频器调速原理好吗?如在调速时,f和u是如何变化的,及对电机带来那些好处。

网友A(2002-03-03):
变频器调速原理主要是应用控制变频器的的输出不同频率,使电机具有不同的速度.比如:可以应用PLC控制结合变频器的频率控制端子,控制PLC的点数达到控制变频器的端子,使输出不同的频率,最后控制电机的速度!f与u的关系:在基频(50HZ)以下,需按比例的同时控制电压与频率,低频时还应抬高电压以补偿定子压降;基频以上则电压不变.采用此调速优点在于效率高,性能好!

网友B:
建议你买一本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的“电机拖动自动控制系统”,很详细,是我读大学的教材,我老师编的,非常好!

网友C(2002-04-15):
请教一下,plc与变频器怎么连接?

网友D:
RS485 端子对端子都可

网友E(2007-04-26):
不会写通信怎么半

网友F:
楼上的编程会吧,会的话就端子对端子好了

网友G:
看看这里!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85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