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配置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2-04-19):
例子程序不能运行,是不是配置程序的问题?我运行过配置程序,下拉框中有的型号可以配置di、do等的大小,但我的7432卡这些都是灰的。我只有简单的击一下Apply按钮,这样就可以正确配置了吗??

楼主:
配置程序仅仅是allocate buffer,对于支持连续采样的板卡才有用,而像PCI-7432这样的卡无需配置。顺便问一句,您是应用在什么系统下?

楼主:
您这样说类似PCI-7432这样的卡就不需要运行配置程序了,是吧?我现在还在搞研究,在windows下面实现输入输出中断就可以了。

网友A:
PCI-7432具有双中断系统,即两个中断输入源共用一个中断。PCIS-DASK上有2个中断的例子。其中有一个是计算外部中断的个数(方波输入),可以看看例子程序的实现方法(用windows消息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