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例子程序不能运行?

楼主(2002-04-19):
PCI-7432 I/O卡,装好以后例子程序不能正常运行。我已经按照例子程序的要求做了(Di_0连Do_0,Di_1连Do_1)点击OUTPUT按钮中断次数也不增加。这是怎么回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gister_Card()是可以的)我研究过例子程序,是一个事件触发线程,在线程里面中断数加1,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地方。我只有重装一遍驱动试试了。

楼主:
我的估计有两种可能,一种去重装驱动,一种是这块卡有问题。

楼主:
请问您在接线时是否是直接把DO_0接DI_0,如果是那样,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这片卡是隔离I/O卡,其I/O接线方式与普通非隔离I/O卡不同,请您参考说明书的接线图。

楼主:
即使是隔离的,我总得直接把DO_0接DI_0吧。最终的输出信号应该可以直接作为输入信号,只要有电平跳变。输入和输出的公共端我也接了。

楼主:
这个估计还是我的问题,我还得仔细研究一下。 有点疑问:凌华的例子程序也得我外接负载电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例子程序就得说明的详细点,或者做的更傻瓜些:),像我是第一次用凌华的东西,碰到的问题就多些。

网友A:
建议DI和DO分别测试。即: 测试DI:隔离DI的测试方法与TTL DI一样,2V一下为逻辑0,2V以上为逻辑1,用例子程序看逻辑电平变化情况。 测试DO:隔离DO为晶体管集电极开路输出,所以测试时必须加一个外部电源VDD(如12V DC)和一个负载。用例子程序和万用表测试DO电平情况。

楼主:
我仔细研究了下说明书的接线图,在DI和DO之间接了个反向器,输入输出都是共阳极,例子程序可以出来了,但我想去测一下输入信号有几伏,这时例子就又不行了,呵呵,有点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