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控制小问题

楼主(2002-04-19):
设置一个物体,使它可以垂直运动,假设其移动象素向上最多 为600,现在我要做两个按钮,使得当按下一个按钮时,它在向上 200处停下,按另外一个按钮的时候,它在400处停下,这两个按钮 该如何设置?是不是改编程?怎么变呢? 谢谢!!

网友A:
可通过按钮动作的脚本程序,给物体所对应的变量设值即可。

楼主:
请问该怎么设置啊?

楼主:
我是初学者,请多指点一些!!谢谢!!

楼主:
哥哥们: 不要认为太简单了不值一说啊!! 对我可是很重要的哦!!

网友B:
你可以参考力控软件的电子手册,如何设置变量和脚本程序的编辑方法,这是基本的,你也可以咨询三维力控技术服务。

网友C(2008-08-22):
在200处设置一个FLAG,用于第一个按钮,在400处设置一个FLAG,用于第二个按钮。

网友D:
6楼的回答有运动吗??

网友E:
用mcgs组态软件做过这样的动画,力控的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F:
这个可以通过脚本实现

先定义定义你的两个按钮和垂直运动的变量

例如一个定义为switch1,另一个为switch2,垂直运动的变量为tag1

然后编写控制脚本

if  switch==1 && tag1==0  then

tag1=tag1+200;

endif

if switch2==1 &&tag1==200 then

tag1=tag1+200;

endif

至于如何恢复,自己考虑考虑吧,呵呵

网友C:
if  switch==1 && flag1==0  then

cz=cz+1;

flag=1;

endif

if switch==1 &&flag==1 then

cz=cz+1;

flag=0;

endif

网友G:
女孩的问题,男孩办!回复的肯定都是男的,尤其是这个程序都给编出来的,肯定是色的。哈哈,同行们,莫怪我

网友H(2008-10-09):
哈哈,工控这个,女孩稀少啊

网友I:
写脚本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C:
其实做人嘛,我不赞成 super83225

X
super83225
积分:71
帖子:36
注册时间:2006-9-27 16:57:00

11楼 回复时间:2008-9-2 13:37:16
女孩的问题,男孩办!回复的肯定都是男的,尤其是这个程序都给编出来的,肯定是色的。哈哈,同行们,莫怪我

网友J:
服了,咋这样

工控行业女同志少

网友K:
是啊,女孩是这个行业的国宝啊。

至于国宝嘛,人人都有喜欢的权力,都有回答的义务。古人说了: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向工控国宝敬礼!

网友L(2008-11-15):
女孩是这个行业的国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