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配置温控系统?

楼主(2002-04-20):
我公司的烘房要配置温控系统,该烘房采用导热油(<=280摄氏度)加热循环空气(要求维持在150度)。现基本设想是采用Pt100热电阻作为探头,再由双数字显示的智能温控仪来控制电动阀门(比例式,电动阀门的作用是通过调节导热油的流量来控制热交换量)。    由于本人对温控系统不熟悉,请问上述配置是否可行?是否还缺少什么元件?对电动阀门和温控仪,温控仪和Pt100热电阻之间的连接导线有何要求,或该选用什么规格?    谢谢!

楼主:
cystine:你好! 因为温度控制具有很大的滞后性,所以你要配置的温控系统应选用温度调节器、4~20mA模拟输入的电动调节阀和Pt100热电阻,才能保证温度控制精度。 温度调节器和电动调节阀之间使用带屏蔽的两芯电缆。 温度调节器和Pt100热电阻之间使用带屏蔽的三芯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