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lonmaker使用

楼主(2002-04-20):
我刚刚接触LonWorks,想用LonMaker建立一个网络.在等待了很长时间后,系统弹出 (1) 点击确定后,有弹出 (2) 不知道那里错了?请指教.

楼主:
(1)Subsystem: NI,#31

楼主:
(1)Unable to change the state of the Network Interface

楼主:
(2)Unable to launch Visio with file "lonworks.vst".

网友A:
可以参考用户指南--LM4W 如果连网打开,检查网卡是否正常。 推荐:参加ECHELON 301应用LM4W集成工具学习,对于建立,管理大型分布网络有很大的帮助,获得更多实际经验,技能,知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