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节点模块需要哪些工具

楼主(2002-04-20):
请教各位高手在lonworks总线上开发节点模块,开发平台需要哪些软硬件

网友A:
我单位可以转让或者租用。

网友B:
老虎: 请写清楚联系方式。

网友C:
如果可能的话,我也想要一份

网友D:
建议用nodebuilder

网友E(2008-04-14):
用一套nodebuilder+控制模块+GIZMO,基本就组成了一个开发平台,可以开发模块.

网友F(2008-08-26):
e 楼上的  你是培训出来的??

啥也不用 有个neuronC编译器 就行了  程序 直接烧录进去

成本====0元  谢谢大家。。。。。

网友F:
就是 效果不好 调试起来的难度比较大 适合高级阶段开发

网友G:
请问程序烧录到芯片需要用什么下载线?哪里有卖?刚买了控制模块,从导师那要的nodebuider,还不会用!谢谢啊!

网友F:
生成nei文件 烧录 直接拿烧录器 就行。

网络下载 需要通讯线连接就行!!

网友G(2008-09-26):
请问楼上,用U10的网卡可以烧录nei文件吗?

网友F:
网络下载没问题  写程序需要 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