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的参数自整定软件包开发

楼主(2002-04-20):
本人正在开发一种DCS(MAX1000+plus)系统的PID参数自整定软件包想和大家进行这方面的交流与探讨。 email:wang771125@yahoo.com.cn

网友A:
本人原来也进行过这方面的仿真研究并且还进行过试验开发,用的是基于relay autotuning的方法,不知阁下做的软件包是基于说明方法的,可以来mail交流一下。 mail:luyong98@mails.tsinghua.edu.cn

楼主:
arthur: 不知道你用的relay feedback是做pre-tuning还是做参数的adaption? 我用的方法大致是在pre-tuning阶段用Astrom的KT方法,在adaption时对变化可知的过程(如非线性的PH控制)用GAIN Scheduling,对变化不可知的工业过程我想用参数估计的方法做. 我认为PID参数的自整定的关键在于PID的参数能随工况的变化而变化,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网友A:
我说的RELAY autotuning 的方法当然是指pre_tuning 的方法, 因为adaption阶段,可用的方法就很多了,比如在线自校正的方法.

网友B:
各位大侠,小弟我即将参与一个DCS的项目,但小弟我对于参数整定还很陌生,特别是两位上面所说的几种方法,能否指点一二,并推荐几本参考书。谢谢!

楼主:
小虫: 据我所知,现在使用的DCS中大多数依然是人工的PID参数整定方法。而且为了确保被控过程的稳定性所采用的PID参数都相当的保守,这就是为什么DCS的应用并未为用户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的原因之一。 你要参与DCS项目,首先你得知道该DCS是否具有PID参数的自整定功能。据我所知只有Honeywell、Foxboro、ABB、Fisher-Rousemount等几家的DCS产品有此功能。你最好向参与DCS调试的工程师学习人工整定的基本方法,在此基础上如果你已具备了控制理论的基本知识就可参考由瑞典著名控制论专家Astrom所著的《PID controllers:Theory,Design and Tuning》。 wangletian

网友C:
可以来这里看看: http://www.suny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