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动态数据服务器

楼主(2002-04-20):
DCS系统属于基础自动化,MIS系统侧重于办公自动化。这两者在反映速度上的区别很大,DCS是属于秒级的,而MIS是以小时或更长时间为单位的。所以这两者之间必须要有隔离设备,这个隔离设备就是动态数据服务器。它的功能是生产过程监控;历史数据的存储及管理;统计质量控制;设备预防性维护;设备故障诊断;生产优化等。   DCS、PLC采集现场的生产过程数据通过通讯网络把数据传给操作站和动态数据服务器。动态数据服务器是采集生产全过程的模拟信号或逻辑信号,所以它的采集速度是海量的。要经过数据淘金,将信号送到生产管理部门。   通常情况下,一个企业往往有几种不同牌号的DCS、PLC,要把这几种信号都集中到动态数据服务器中,最好要选择一个通用显示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来显示不同型号的DCS、PLC的信号。通用显示平台可采用FIX、INTOUCH、组态王、Synall等软件,开发各种DCS和PLC的驱动软件。   最近出厂的DCS采用通用操作站,它采用NT操作系统,监控软件就是FIX、INTOUCH. 不同DCS型号采用不同的驱动软件。各种DCS之间信号传输采用OPC服务器联接,也可以把少量的信号送到MIS系统的服务器中。FIX、INTOUCH等软件都能存储历史数据,几十个信号可存储280天之多。如要存储更多的历史数据,可以采用OSI历史数据库,它可以存储三年以上。这些通用监控软件都有OSI的接口。老一代的DCS系统的操作站无论操作系统还是监控软件都是专用的,和其它系统通讯都非常困难。如要建立系统间的互联,通过计算机接口单元建立动态数据服务器,监控软件仍然可以使用通用的,在NT平台上运行,但它的数据只能上行,不能下行。在设计MIS系统过程中,最好使用动态数据服务器,不要把DCS和PLC数据直接送到Web否则会影响到DCS、PLC的正常运行。至于究竟需要建立多少个动态数据服务器,由所需采集的数据量和数据安全决定。一般情况下,可达10000点。

网友A(2001-09-26):
尊敬的张教授: 您好!看了您的文章,收益非浅,可否给一些关于动态数据库服务器以及OPC方面的信息,以及如何实现? 谢谢! swdai@sina.com

网友B(2001-11-01):
~{GkNJ#:~}Distributed Process Controllers (DPC) ~{:MDcKyK55D~} DCS~{O5M3JG7qJGR;;XJB#?Hg9{2;#,DGC4K|CGSPJ2C4Gx1pBp#?~} ~{Ub8v~}Distributed~{!!~}Control System ~{JG3FN*!07VI"?XVFO5M3!1#,!0</I"?XVFO5M3!1;9JG!07V2<J=?XVFO5M3!1#?!07VI"!1:M!0</I"!12;JGA=8vO`C,6\5D8EDnBp#,TuC4=bJMTZUb@oK|CGO`M(5D:,Re#?~}

网友B:
你好!我想请教你问题是: Distributed Process Controllers (DPC)和你所说的DCS是否是一回事? 如何解释DCS,是“分散控制系统”,“集散控制系统”还是“分布式控制系统”呢? “分散”和“集散”不是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吗?在这里应该如何来理解呢?  “分布”又是什么样的意思?

网友C:
请问还有更详细的资料吗?

网友D:
DCS其实主要就是针对流程工业化工、电力等 distribueted Control system 和Distributed Process System部抵触 制造行业的如汽车、机床、机械零件等加工企业为离散型多称为manufacture.一般process 是针对manufacture 所以有cims和cips这对概念

网友E(2002-01-23):
尊敬的张教授: 我们想搞内部网,厂内有DCS和电监测以及各种PLC系统,如何实现互 连,内部之间如何屏蔽DCS控制部分。 谢谢: wangmiaozhz@sohu.com

网友F:
一般情况每个DCS系统增加一个动态服务器,接在DCS系统的计算机接口上。为了在服务器上能够看到DCS的图形和标签、趋势、报警等,可以在动态服务器上安装监控软件。如果是进口的监控软件就有DCS的驱动软件,根据需要在动态服务器上建立文本和图形。因为动态服务器是在NT或WINDOWS2000的平台上运行,可以通过以太网连接。

网友G(2002-03-30):
能否提供一些有关OPC方面的内容?

网友F:
请问如何通过OPC将数据交换到EXCEL(OPC CLIENT) 中, 需要写程序代码吗? 请赐教,谢谢!

网友F:
可以来这里看看: http://www.sunytech.com

网友H(2008-06-02):
不回复就不能收藏,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