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本安新手请教

楼主(2002-04-20):
请问何为仪表的“本安”?

网友A:
意思是本质安全。一般我们说仪表是本安型的,就是说本安型设备内部的电路在规定的条件下,正常工作或规定的故障状态下产生的电火花和热效应均不能点燃爆炸性混合物。 本安型的标志是“i”。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可以来这里看看: http://www.suny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