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一个热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2-04-20):
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化工厂的数据采集系统,我以前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现在刚刚学,还是一个新手,目前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个位老师,希望各位老师能耐心解答我的问题。 1)现场测温全部采用热电阻(三线制),且该热电阻已经与一个数字仪表连结好了,并且已经能够正常显示,这是不是说明这个数字仪表本身已经将热电阻调理成了电信号?(这个热电阻在安装的时候并没有加任何调理设备),我如果要读取这个热电阻的数据,是不是不再需要加调理设备,只需要从热电阻与数字仪表接线的地方并联引出三根线接入我的A/D数据采集卡就可以读取数据了?热电阻能否这样并联接线? 2)从热电阻接出来的线送到数据采集卡,这条线允许接多长?是不是有一个范围?超过这个范围信号会衰减得很厉害吗?如果衰减得很厉害,我该怎么处理?我们做的这个系统,估计从现场到采集计算机要有200米,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个允许范围之内。 希望各位老师耐心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如果可能的话最好给我发email:parametal@263.net

楼主(2002-03-21):
呵呵,您这个系统这是够麻烦的了.建议上www.lance-cn.com看一看.建议配置LTM8201C+DS18B20,LTM8201C可同时连接16个DS18B20、连接距离200m;LTM8201C与上位机通讯采用RS485方式,长度可达1,200m。如需要进一步资料或方案,请与我联系。 北京长英科技 陈进 010-62140852 market@lance-cn.com

网友A:
023-68208891

网友B:
1.“现场测温全部采用热电阻(三线制),且该热电阻已经与一个数字仪表连结好了并且已经能够正常显示”,确已说明这个数字仪表本身已经(在其仪表内部)将热电阻调理成了电信号,并进一步显示出来,但并不说明它把这个内部电信号输出出来;因此可检查该数字仪表是否具有信号输出功能(一般没有,除非较贵的品牌或产品); 2.热电阻测量不能采用并联方式,否则,不仅采集器不能正常工作,连原有数显仪表也测不准; 3.方案1:可采用双支热电阻,分别送数显表与采集器; 4.方案2:采用一体化温度变送器,把热电阻先转化为电流,则可串联电流或并联电压; 5.注意,采集器应能直接接受热电阻信号; 6.采用三线制连接热电阻,200m没问题; 7.上述digital的回答不妥,因为是化工厂的温度测量,温度范围大,而DS18B20仅适合环境温度或室温测量。 不当之处,请各位大虾指正:mail:robustctrl@yahoo.com 2002.03.21

网友C:
基本同意ROB的观点。。。。 有一点digital说的没错,在几十点或十几点RTD采集时,接线太麻烦了。。。 我见过一种德国的RTD变送器,可将7路RTD变为两线传送(不是485)。。。 另外,DS18B20 -55~125的测温范围也算不错了。。。才10几块钱。。。 瞎写写。。。请指教。。。。

楼主:
呵呵,RobustCtrl言之有理。当时太过疏忽,忘了化工厂温度范围这茬儿事,不过化工厂这种现场倒是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生产车间温湿度监测方案》。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我还想请问以下几个问题, 1)热电阻传感器和数据采集卡或者远程数据采集模块之间的连线用什么线比较好?双绞线?普通电源线?价格大概多少钱一米? 2)如果中间加了热电阻/热点偶信号调理板,再从调理板接到数据采集卡或者远程模块之间的连线,用什么线比较好,价格大概多少钱一米? 3)对于三线制热电阻,如果采集距离超过200米,信号是不是衰减的很大,这对连线的要求是不是比较高,用一般的普通电缆应该不行吧 以上几个小问题,请各位老师耐心解答,谢谢!

网友B:
1.热电阻传感器和数据采集卡或者远程数据采集模块之间的连线用0.5-0.75mm2RVVP三芯屏蔽线即可,价格大概2-2.5元钱一米; 2.如果中间加了热电阻/热点偶信号调理板,因已转换为电压信号,并多组连线,从调理板接到数据采集卡或者远程模块之间的连线,用扁平线即可,距离不宜大于50cm,因用量不多,总体价格不高,具体价格取决与芯数,记不住,抱歉; 3.对于三线制热电阻,如果采集距离超过200米,小于500米,对信号影响并不大,关键在于电缆中间不要有转接,采用屏蔽线即可; 4.热电阻测量范围:-200~850度,在化工厂主要可用于各种介质温度的测量,如蒸汽,采用1820则测量范围实在太小。 不当之处,请各位大虾指正:mail:robustctrl@yahoo.com

网友D:
我来迟了!不知这位朋友的问题是否解决,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截了当的发到我的信箱,我保证3小时内给你满意的回答!不管是谁只要有什么关于仪器仪表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我,不过我的水平可能有限,但我会尽力。也愿意与各位交朋友。honghua@public.nm.cninfo.net

楼主:
谢谢RobustCtrl老师这么详细解答我的问题,我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恳请您和各位老师指教 1)如果我采用RS-485总线进行分布式数据采集,铺设Rs-485网络(距离近的有200米,远的有1Km左右)一般采用什么样的电缆,每米价格大概多少? 2)现场布线的时候为什么要在RS-485两端加装电阻,电阻一般选取多大?是跟网线的距离有关吗?有什么计算公式? 3)RS-485网络怎么才能防治信号反射弧?布线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 谢谢!

网友E:
1〕RS485 电缆采用工业用仪表屏蔽双绞线电缆,大概5-10元每米。 2)有电阻才能构成电流环路呀,电阻一般100-120欧,1/2W的。 3)最远不能超过1200米。除了考虑和强电力电缆保持规范距离外, 好象无特殊要求。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解答!我现在碰到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前面已经提到过,由于现场已经装了热电阻传感器和数字仪表,而且热电阻不能并联接线,又不能拆掉热电阻装一体化温度变送器,那我的数据采集模块怎么连接?我现在想了一个方案,不知道能不能行,请各位老师帮我看看: 先拆掉数字仪表,将热电阻直接接到信号调理板,这样就可以输出0~5V信号,然后在信号调理板的输出端并联数字仪表和数据采集模块。不知道这种接法是否可行?

网友F:
引用:先拆掉数字仪表,将热电阻直接接到信号调理板,这样就可以输出0~5V信号,然后在信号调理板的输出端并联数字仪表和数据采集模块。不知道这种接法是否可行? 不知道用的是什么芯片的数显表,如果是单片就很麻烦了,需编程序,要是7106/7就简单了,只要将恒流和放大部分断路,然后根据量程调片子的基准电压就可以了。其实,数显表加个0-5v输出板连调理板也可以省掉的,不对之处请指教。

网友G:
如果你选用的数字仪表带有通讯接口就方便了

楼主(2002-04-20):
可以来这里看看: http://www.sunytech.com

网友H(2006-02-05):
如果需要接入上位系统的点数较少,建议用硬接线的方法,从二次数显表(已将热电阻信号转换为标准的4~20mA信号,现在一般的二次数显表都具备这种功能)输出(4~20mA)信号,200m距离不成问题。

网友I:
以上说的都太麻烦了,你可以看一下你的仪表有没有输出功能,如果有就更简单了,直接用它的输出,不过信号就变成电流信号了,精度还是有保证的,如果没有这项功能可以接一个隔离器单片的表可以改变一下它里头的组太就可以了如果还有什么不懂可以咨我,

bocz001@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