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锅炉分析仪表

楼主(2002-04-20):
我正在为厦门一工程公司寻求锅炉方面的分析仪表。 希望大家能够为我提供相关经销商的具体联系方法或相关网站。 因我和该公司均是外行,需要一定的技术支持。所以经销商最好是负责福建地区的。 另:因目前马上要对业主报价,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尽快提供。 谢谢!

楼主(2001-06-22):
上文补充: 分析仪表主要是:水分析和烟气分析。 另请教: 这方面的锅炉分析一般需检测哪些参数?

网友A:
锅炉的水分析仪表,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推荐使用在线的水分析仪器来检测水的Ph值。可以根据要求选择合理价位的仪表。西安仪表厂、重庆川仪、Rosemount、Ametek等厂家都有该类仪表。使用和检修都非常方便。 烟气分析则要根据锅炉的燃烧介质选择了,以防止检测通道的堵塞。现烟气分析一般是分析烟气中的氧含量,可以选择氧化锆分析仪。该类仪表反应迅速,有4-20mADC控制信号输出。生产氧化锆的厂家有南京仪表厂,西安仪表厂和湖北荆沙仪表厂,Rosemout、Ametek、DateBase等。 你的情况介绍的不是很清楚,锅炉是一般的民用还是工业锅炉? 如果是工业锅炉,还应该有熄火检测装置。

网友B(2002-04-16):
氧化锆分析仪好用吗?在线水分析仪是否是检查软化水中的含氧量?

网友C:
可以来这里看看: http://www.suny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