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态王与PLC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2-04-21):
请教组态王与三菱FX2/FX2N的连接,是否只需用SC09电缆将COM口与PLC的编程口相连即可?应该如何做?在组态王内需进行哪些设置?谢谢!!

网友A(2008-02-22):
新手,也是同样的问题,请哪位大侠多指教

网友B:
FX2N和KINGVIEW是可以通过SC09连接的。具体参数设置可参考驱动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