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的变频系统

楼主(2002-04-22):
我正在做课程设计,课题是 单片机控制的变频系统的分析,希望各位给我一些指导,在次谢谢各位

网友A(2005-09-18):
你能否详细说明你的意图。 songfanrong@hotmail.com

网友B:
如果不需要通讯的话,那很简单,变频器上有许多的I/O口,有各自的作用,其作用在变频器上有相应的注解.你只需要根据你的要求,用单片机的I/O控制变频器上的I/O即可,注意要小心功率匹配,在它们之间加上一些运放或功放之类的电路. 如果要是通讯控制的话,就要加入相应的通讯协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