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单片机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2-04-22):
我现在要用RS232 使PC机与单片机实现通信,然后再用单片机控制现场设备,但首先要PC 与单片机通信,请问我该怎么办才少走弯路?

网友A(2002-03-08):
使用MCGS的开发包,基本怎么懂232通讯的,会调用函数就行。

楼主:
如果是有偿的,可以与我联系。

网友B:
不知您完成通讯了吗?如果有问题,可请来电:010-88099966

网友C:
找本单片机编程方面的书,写个单片机程序就搞定了。

楼主(2002-04-22):
本人也正在做这个方面的课题,现在已经完成了PC与单片机的通信。并做好了硬件电路。 单片机是用89C51的串口,通过RS—232(MAX232)电平转换实现与PC之间的通信。PC部分主要是用是Vc++6.0进行编程,用VC中的通信控件,MSCOMM6.0就很容易实现PC部分的编程。

楼主:
本人也正在做这个方面的课题,现在已经完成了PC与单片机的通信。并做好了硬件电路。 单片机是用ATX89C51的串口,通过RS—232(MAX232)电平转换实现与PC之间的通信。PC部分主要是用是Vc++6.0进行编程,用VC中的通信控件MSCOMM6.0就很容易实现PC部分的编程。 如有问题可以与本人联系:abc310@yeah.net

网友B:
这个问题本来就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