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O变量的确定问题

楼主(2002-04-22):
我是一个新手,问的问题可能很幼稚。 在做组态时,要对下位机PLC进行监控,到底组态软件的IO变量与PLC的IO点有什么关系? 比如说:一个工作泵的运行按钮对应PLC的X002;停止按钮对应X003 ,另外还有工作状态回讯指示灯对应PLC的Y006。这些都要实时监控。 请问:在进行组态时,到底要定义几个IO变量,占用组态软件的多少点数?不会真的要用三个吧! 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A:
你用的是哪家组态软件? 各家由不同的用法!

网友B:
在MCGS中,比如说:一个工作泵的运行按钮对应PLC的X002;停止按钮对应X003,另外还有工作状态回讯指示灯对应PLC的Y006。在进行组态时,要定义三个变量,一个对应X002,一个对应X003,一个对应Y006.一般讲其他几个软件也是这样定义的,个别软件靠变量的数据位来区别开关量的状态,不过这样也不见得能省几个变量,过几天,我们将在MCGS论坛中告诉大家如何省点.欢迎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