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死机

楼主(2002-04-23):
我以前买的力控用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安装上策略生成器或其它可选组件后就组态正常而进入不了运行。后来用贵公司的书所附带的软件,则建立新应用后进入不了组态,请问是否有什么冲突?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呀,如果你的网速够的话,建议你去力控的网站Down一下试试! (http://www.sunwayland.com.cn/download/index.htm)

楼主:
原因我已经找到,是和某个软件冲突了。 请教力控,在力控软件中实时数据库所进行的PID算法和策略生成器的PID算法有什么不同。

网友A:
yf: 请问是什么软件啊?说来听听...

楼主:
应该是KILL的实时监视器

网友A:
哦,谢谢! 以前真的没有遇到过,以后我也该注意一下!

网友A:
我怎么没有遇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