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数据库

楼主(2002-04-23):
请问是否有可以实时记录的数据库,用于记录新给定的参数,用作历史记录。另外EXCCEL的连接有什么较好的方法。希望大家能与一定的帮助。

网友A:
实现上述功能您可选择力控,请联系三维力控技术部: 电话:0459-6282900 6293412    E-mail:SUNSOFT@sunwayland.com.cn

网友B:
力控的dde与excel的连接非常方便,如果点数不是很多的话也非常方便,有效。我刚做完这个题目!

楼主:
我试试,谢谢了!

网友C:
实现上述功能您可选择MCGS,请联系MCGS技术热线    电话:010-88099966

楼主:
Wonderware的IndustrialSQL server是一个实时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 是一个零编程的数据库, 与MS OFFICE的WORD和EXCEL无缝集成(直接有功能菜单), 正适合您的需求, 详情请联络Wonderware上海代表处 电话: 021-62351656,62351657,62351658 Email: zhousuliang@wonderware.com.cn

楼主:
当然是用力控的DDE变量了,可别忘了定义DDE数据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