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2-04-23):
请问:可以用威控工业组态软件的历史记录曲线控件在同一界面上实现多条曲线的实时控制,且每一曲线的开始时间不同吗?若可以,如何实现?

网友A:
求助者: 回答你的两个问题: 1.威控工业组态软件的历史记录曲线控件在同一界面上可以实现多条曲线的实时控制,每一个曲线组最多可以同时显示6条曲线 2.历史记录曲线控件每一曲线的开始时间是相同的,每次威控系统启动时便开始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