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态五中如何完成转速测量

楼主(2002-04-24):
采用中泰PC-6503定时/计数器板卡在组态五中如何完成转速测量?

网友A(2001-09-16):
那板卡的计数器好象是从最大值递减的,最大65536(FFFF),安装板卡设备,定义变量,在画面中调用,使用命令语言处理结果

网友B(2001-11-06):
可以采用组态王提供的KingFreq设备驱动! 该驱动在内部进行了一定精度的计算!对于 低速系统和高速系统可以根据采集频率的不 同来调节所需要的精度!详情咨询82665306 --145

网友C:
请问组态王公司的有关同志!我想这样的!我是一个新手!我想将我单位(当然是国有性质)的闲置的设备重新运转起来!你们肯定理解如果没有成功的话单位肯定不会掏钱去买很贵的软件,所以我想能不能这样,就是先用你们的软件,通过现有的设备将自动化设备运转起来后,我说服单位领导一定能买你们的软件的!这样的话 可以吗????????或者你给个使用期限好吗!

楼主:
我同意楼上的用户的说法! 组态王发布的测频程序基本不太适用工业现场,转速低而且发生间隔与跳跃 我估计他们当初就没有考滤这个问题!是用户首先提出的。

网友D:
很简单嘛,板卡计数不漏数组态王就不会漏数,还要什么算法

楼主(2002-03-07):
板卡一般使用8254,计数满了才会产生中断,同时,组态王又不支持中断。而检测电机的转速就很难直接使用计数器。哪位有好的方案请谈一下。

网友E:
完成转速测量,需要使用到编码器,看你使用的是绝对编码器、还是相对编码器,转速低而且发生间隔与跳跃还是要看你的采集设备。 板卡一般使用8254,计数满了才会产生中断?为啥要用中断,计数满了是否自动归零?

网友F:
计数满了自然自动归零,但你有办法将此时的时刻精确记下来吗?恐怕时间上要相差几十个毫秒吧。这样的话,你能够精确算出转速吗?至于编码器,恐怕无论是增量型还是绝对值型都会存在此问题。 我的EMAIL:FFFFFF57@SOHU.COM 楼上的兄弟有兴趣,请给我来信,我们好详细讨论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G(2002-04-24):
请问你的计数器是多少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