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X2n-1PG脉冲输出模块的参数设置

楼主(2002-04-24):
我用三菱FX2n-64MR和3个FX2n-1PG脉冲输出模块控制3台步进电机作定位操作,步进驱动系统为四通的SH-20806A和57BYG250C电机,SH-20806A驱动器提供1路脉冲信号和1路方向信号的输入,FX2n-1PG可提供正反两相脉冲输出和1路脉冲、1路方向信号的输出,此切换通过FX2n-1PG内部的3#BFM的b8位进行设置,而旋转方向的切换通过3#BFM的b9位设置,从而达到与四通步进驱动系统的匹配,但是三菱FX2n-1PG模块的配套说明书写道:b9位通过初始化设置,在每一次的实际操作中旋转方向不需要进行更改,而设备所需的工作过程需不断的切换方向(初始位-正向90度-停1S-正向120度-停1S-反向到120度位置-停1S-反向到90度位置-停1S-反向到初始位-停1S,直到循环10000次,)而通过初始化设置,只能设定一个方向,如若这样,岂不是不能达到实际需要,请教各位高手,如何设置PLC的程序才能达到实际的需要?

网友A(2001-11-11):
我想请教一下三菱梯形图的一些基本指令和用法:谢谢各位

网友B:
方式1:用绝对方式, 每交运行前将26#BFM清零。 方式2:正向时在17#BFM中用正数反向时用负数。 详细的可电话务联系:13817536748

网友B(2002-04-24):
我做一个伺服实验系统测试时。用的是三菱FX2N,和三菱FX2N-1PG,但在单向定位操作定位时出现位置设定值与当前值相等,而寸动操作又出现BFM#25的b0位也就是ERROR RESET位置位,可见有错误,导致电机不动,我知道PLC程序有错误,但不知道出现在哪里。请指教我在编程时出现什么错误。

网友B:
我做一个伺服实验系统测试时。用的是三菱FX2N,和三菱FX2N-1PG,但在单向定位操作定位时出现位置设定值与当前值相等,而寸动操作又出现BFM#25的b0位也就是ERROR RESET位置位,可见有错误,导致电机不动,我知道PLC程序有错误,但不知道出现在哪里。请指教我在编程时出现什么错误。我的e-mail:meyzf@263.net.多谢了。

网友B:
我做一个伺服实验系统测试时。用的是三菱FX2N-16MR,和三菱FX2N-1PG,但在单速定位操作定位时出现定位的位置设定值与当前值相等,而寸动操作又出现BFM#25的b0位也就是ERROR RESET位置位,可见有错误,导致电机不动,我知道PLC程序有错误,但不知道出现在哪里。请指教我在编程时出现什么错误。我的e-mail:meyzf@263.net.多谢了。

网友C(2004-07-02):
各位兄弟,哪位手頭有FX2N-1PG的使用說明書?請賜一份,多謝!xc.tang@163.com

网友D:
程序正反转不行吗?

网友E(2005-01-17):
请问伺服ON后,显示run,为什么电机不转,Email:generaldynamic@126.COM

网友F(2007-08-22):
下面引用由xc.tang在 2004-7-2 10:07:00 发表的内容:
  各位兄弟,哪位手頭有FX2N-1PG的使用說明書?請賜一份,多謝!zydong@avl.com.cn
--------------------------------------------------------------------------------------------

网友G:
用相对位置做会更好一些

网友H(2007-09-27):
下面引用由李小松在 2007-8-28 14:57:00 发表的内容:
  用相对位置做会更好一些
--------------------------------------------------------------------------------------------
能请教下具体怎么做相对位置控制吗?我现在用的是FX2N-80MR带两个FX2N-1PG模块控制两台J3的伺服,由于是第一次用FX2N-1PG所以有很多问题不是特别明白,能告诉我你的电话或者邮箱吗?谢谢 我的邮箱是soledadwang@hotmail.com

网友I(2007-11-26):
 二手PLC特价出手:
         三菱 PLC:       FX0N-40MT       1500
         GE FANUC:      IC693UEX011DP1   600
                        IC693UDR005FP1   500
           AB PLC:  1761-L32BWA/L32AWA/L32BBB 700   1761-L16BWA/L20BWA 500
                       1761-L40BXB  RR   800
          MOD1CON:  TSX 07311612/TSX 07EX1612    300
 还有FX系列的特殊模块:FX-4AD-TC/FX2N-1PG   800   FX2N-10GP  1000
                    FX-485ADP/FX-16EYSES/FX-2AD/FX-2DA/FX-1PG   400
          小型触摸屏:F930GOT-BWD       500
            远程模块:AJ65BTB1-16D      600
                                               联系:13265226676邮箱:CMGSDYB@163.com

网友J(2009-02-06):
有二手FX2N - 1PG卖吗?jiangjun.34@163.com

网友K(2009-12-10):
请教各位老师:我是第一次用三菱FX系列的定位模块,不知怎样才可以精确做到时下面的要求?

用FX2N-1PG定位模块控制步进,电机步距角是1.8度,不使用细分,是按四相八拍(半步)运行,脉冲加方向控制,每转360度,怎样调参数才能做到1个脉冲转0.1度?

急,拜托了!!!!!

网友K:
忘了,我的邮箱是:yingxia1531@grand-tech.net .cn

网友L(2011-09-23):
请教我买了一个新的Fx2n-1PG-E直接装上机器使用不能正常使用?(替换坏得Fx2n-1PG-E;但我的PLCFx2n程序正常)

网友M(2013-03-26):
fx2n-1pg 如何输出脉冲?时通过rp fp么